[讨论] layout中多子环与少子环的问题

楼主(2016-06-24):
最近在看多子环与少子环的问题,稍微有点困惑,如果二者都加的话  如图所示为N管的多子环与少子环的添加方式,多子环位于内部,少子环位于外围,请问一下一般情况下是这么加的吗,还是反过来加。二者区别大不大。

网友:
国内的很少说多子环少子环,内圈是接器件衬底的也就是BULK,外环是类型相反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