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和modelsim SE时序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6-06-24):
用ISE和modelsim SE10.1c联合仿真的时候,我发现在添加中间变量时,若是功能仿真,使用的原代码.v文件,但是如果仿真时序,那么使用的就是_timesim.v文件,这样一来,“_timesim.v文件”文件是一个貌似网表一样的东西,找不到中间的变量了?怎么办?

网友:
   不是说你写的代码被综合掉了,是说你的中间信号变量名在综合时被改了名字。

网友:
你是指后仿真?ISE编译完成后会生成一个带有所有路径TIMING信息的网表文件,用这个做后仿真。不过现在一般做前仿真+静态时序分析,一般不做后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是的,就是那个_timesim.v文件。
用timesim.v文件找不到设置的中间变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你的意思了,网表文件把你以前的变量名替换了。
还是建议前仿+静态时序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意思,而且我要看位宽128bit的数据,必须一个一个找,没办法看到[127:0]的一个变量了。

请问你说的前仿是功能仿真的意思吧,静态时序仿真是哪一个?是布局布线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功能仿真,RTL仿真或者行为级仿真。
静态时序分析,简单的说,加上时钟的主频/周期约束,看布局布线后的分析结果,建立保持时间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模块input/output port上的信号名综合时一般会保留住,或者寄存器信号名一般也会保留住。你如果是wire型的中间变量,综合时一般都会被改名,这种信号如果需要方便网表查找,只能在RTL里调用buffer后设置dont_touch,网表仿真时找到这些buffer就行了。这是DC的做法,是否适用FPGA综合还请FPGA行家来回答。

网友:
可以参考http://blog.csdn.net/wangkeyen/article/details/17411613试试
不过还是那句话,不建议做后仿。前仿和静态时序分析没问题就行了,难道你怀疑综合工具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完全不做后仿,你这个说法是欠妥的,那也要看情况。RTL仿真只能发现逻辑功能出错没有时序分析,STA只能发现时序是否满足没有功能检查。但是有些问题,比如异步时序错误,或者时序约束下错,是只有带上时序的后仿才能发现的。后仿并非如你所说的没有任何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没怀疑出问题,我写的代码全部是用原语写的,不会被综合掉。
我要看的其实是一个加法器链,从每个XOR门出来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说的  “只能在RTL里调用buffer后设置dont_touch,网表仿真时找到这些buffer就行了”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在“View RTL Schematic”里看RTL视图,然后设置什么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这是DC的做法,是否适用FPGA综合还请FPGA行家来回答”
“DC的做法是什么意思”DC直流???

网友:
在定义的信号前面添加原语,如下所示:

(* keep = "true" *)    reg   [3:0]  Count;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是改了名字,这个我还是知道的,我之前设计这个值位宽128bit,是不是只能一个一个加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