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减少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6-06-24):
求助大家,在IO中GND用Metal3和Metal4出线,在IO之间的通路上用metal1&metal2&metal3&metal4和metal5把GND连接,然后如果有core连出的GND连到这条通路上会起到减少阻抗的作用吗

楼主:
有没有大神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
正常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重要是对在IO里只有metal3和metal4,在IO之间的连线却是metal1到metal5感到疑惑,这样的连线为什么会降低阻抗,仅仅是加宽了线,用不用从IO在别的地方连接一下,不然会不会造成瓶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层连线 就是并联 阻抗就会低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对于电流会造成瓶颈吗?毕竟IO的出线只有metal3和4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出线金属过电流能力够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一般来说,IO的连线不太建议用太多层metal叠加来增加total的宽度,因为ESD是很快速的,它不一定会在各层金属上去均分(电流可以想成是水流),所以容易打坏。

网友:
补充一下,从power/ground PAD要给core供电,最好从PAD进来经过clamp之后接近core powerline的metal,所以不建议从上面图中M1~M5连接的位置接近core powerline。
个人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说得“打坏”是指什么呢?是指电流太大而造成的把metal冲击坏掉吗?

网友:
线与线间打上密密麻麻的的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ESD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打孔使他们并联起来应该会有些作用,但是IO的部分contact、via太密集,可能会导致局部R太小,电流会不均匀哦!并且最好将相邻两层的contact/via(比如via1和via2)错开,不要overl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