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的几个电源应该怎么连?

楼主(2016-06-24):
TSMC的memory 有VDD,VDDCE,VDDPE等几个电源?大神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
最好找相关的文档看一下,在power management 或者 power sequence 或者 pin description 相关的章节有描述吧。

memory 一般有 bit cell array  (core 区)和 peripheral circuits (peripheral 区) 两大部分,根据不同的功耗需求,形成两种供电方式,一种 single-rail  就是 core 和 peripheral 共用一个电源。
另一种就是 dual-rail 两个区域分别供电,方便进行power management。
还有其他bias 相关的vdd。

提到的这几个电源,估计是

VDD    -----  single rail 的 vdd
VDDCE -----  core vdd
VDDPE  -----  peripheral vdd

具体怎么连,都连到里芯片对应的供电网络上。

楼主:
请问这些文档在哪有?我们这里几个人的小公司,直接跟别人要的IP GDS,什么文档说明都没有,我们的design 只有一个电源VDD,是不是这个memory的 VDD ,VDDCE ,VDDPE都要连到VDD上?还是有哪个电源可以不连?

楼主(2016-08-24):
是全部要连到VDD么?

网友(2018-01-16):
回复 网友A:

   MEM上pin是第几层金属啊,这几个电源是同一层金属么,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2023-09-26):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求教

网友(2024-12-30):
在mem.lef中定义了这些pgTerm的USE是power还是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