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带宽积

楼主(2016-06-25):
我们知道放大器的增益带宽积是一个常数,那么这个常数的大小是有什么决定的?管子尺寸还是电路结构?求懂得高手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
当然是:负载电容,跨导效率和偏置电流啦。当然起最大作用的多半还是结构。
关于结构,有个FOM的概念,相同跨导效率、偏置电流和负载电容下,使用非单级结构(对称current mirror,cascode,两级miller,NMC),会对FOM打折扣(对称current mirror和cascode折扣最小,所以很受欢迎)。SMC、DFC、APFC是特例,他们更适合工作在大电容负载下。

可以参考willysansen2007年的那本红皮书,2000年初有关多级跨导放大器的paper和我做过的一些多级放大电路实例。

楼主:
回复 2# yyyaaayyh 谢谢你,回答的真好,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