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逻辑分析仪求教,

楼主(2016-06-25):
逻辑分析仪把端口加进去了没数据显示出来怎么办

楼主:
数据显示出来了,但是数据不动弹,那个触发级我不知道选什么啊

网友:
没有图指导不了啊, 你是xilinx还是altera的啊

网友:
问题不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tera,现在调出来有波形了,不过显示前面一段后面的就不显示了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我在后面贴出了我的问题,之前是我没把时钟信号添加上去,再者我后面的触发级选项应该怎么选呢,因为我的程序没有复位信号,初值都是下板子后默认值,波形图后面出来了,但是动了一下就没反应了。

网友:
估计和你程序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你的设计有关。另外,采集的深度也要看一下设置的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我的程序附上来您看下,能不能指导我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能给个邮箱联系方式吗?我这是真遇到问题了。能不能请您指导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码附不上来,而且下载到芯片上面是正确的,有点小问题想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

网友:
可以在程序中根据时钟频率做一个十几秒的计数器,等到计数增加到期望的值以后,产生一个拉高的start信号,在程序中把这个start信号作为整个系统功能的启动信号,signaltap触发这个start信号就可以抓取到程序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能给个邮箱吗?如果不行是否还能请教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我的波形是出来了,但是只有当前触发的波形,之前的都没了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之前的肯定没有了啊,这是程序正常跑并不是仿真。建议做个定时,到时候用定时信号触发,深度稍微深点,单次触发就能看到你想看到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