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inux里的cadence ADE仿真时DC分析如何设置时间起点

楼主(2016-06-26):
刚开始学习这个软件,因为有启动电路,所以DC分析VREF的温度系数的系数是启动电路工作前时的情况。。请问该怎么设置,让DC分析启动电路工作后的VREF得温度系数

网友:
使用Calculator编辑ppm表达式就可以了,可以看看何乐年的书,很详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亲QAQ,不是这个意思,是我DC分析的时候,分析的是电路0时刻的时候的状态,电路是有启动电路的,我想DC分析启动电路工作后,电路稳定时的状态QAQ

网友B(2019-04-11):
理论上你这个问题通过看tran跑完后的瞬态工作点就行了。但是仿DC扫描温度时,有时候因为起始点DC状态不对,导致温漂仿真结果不对,所以我也想知道是不是可以设置DC分析接着tran之后的状态进行。

网友: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吗?   我也有相同问题,不知道怎么设置DC仿真的开始时间

网友(2024-11-19):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你这个问题通过看tran跑完后的瞬态工作点就行了。但是仿DC扫描温度时,有时候因为起始点DC状态不对, ...

请问有解决吗

网友:
温度特性基于dc,与时间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