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wave使用问题总结

楼主(2016-06-26):
在这里介绍一下楼主在使用SIwave7.0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供给大家参考。(楼主使用的是SIwave7.0,建议大家可以选择ANSYS EM套件,SIwave已经被整合在ANSYS EM套件里了,不过有些问题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先介绍一个SIwave重要教材,房丽丽编著的《ANSYS信号完整性分析与仿真实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大家还可以去百度搜索“吴川斌的博客”,这位博主有很多丰富的资源,它的百度网盘里有很多资源,大家可以去看看。

首先,在论坛里就有SIwave7的下载资源,如下:(感谢394658680)
http://bbs.eetop.cn/thread-460624-1-1.html

论坛里还有SIwave官方的教程文件,包括pdf教程和源文件,网址如下:(感谢ns1213)
http://bbs.eetop.cn/thread-331922-1-1.html

还需要一个ECAD7软件配合使用,这个软件是用来转换格式用的。根据楼主对SIwave3.0和SIwave5.0的使用来看,SIwave3.0和SIwave5.0是自带格式转换功能的,而SIwave7.0是不带这些格式转换的软件的,而ECAD7就是配套的格式转换工具,下载地址如下:(感谢winthony)
http://bbs.eetop.cn/thread-399496-1-1.html

下面开始介绍SIwave使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及解决办法:
1.软件请安装在纯英文路径,并且计算机的用户名最好是全英文的,这毕竟是国外的软件,中文字符是无法识别的。若计算机的用户是中文的,那也没关系,可以新建一个英文用户即可,不用再重装系统。安装步骤可以从百度文库中搜索“siwave+ansoftlinl安装,联机allegro步骤及”找到。
大家注意一下,网上一般提供的是AnsoftLinks6.0与Cadence Allegro16.3的连接,AnsoftLinks6.0一般支持到Cadence Allegro16.2,但是可以通过网上提供的教程匹配到Cadence Allegro16.3。

2.软件在使用前请断开互联网连接,否则SIwave7.0是无法打开的,会一直停留在一开始的界面。部分仿真可能也需要断开网络。
  注:楼主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连接无线网络是可以正常打开软件的。在使用过程中,连接互联网也是可以使用的,除了仿真。

3.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部分文件不能转换的问题,此时就需要ECAD7了,只要安装好ECAD7,一般格式转换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有些问题可能需要在破解文件license.lic中添加相关语句完成。

4.如何将Altium Designer中的PCB文件导入到SIwave中。
一般比较常用的是使用Cadence Allegrro绘制PCB板,再通过AnsoftLinks转换文件格式,生成文件*.anf,再导入到SIwave中进行仿真。Cadence Allegro与AnsoftLinks的连接教程可以通过百度文库搜索“siwave+ansoftlinl安装,联机allegro步骤及”中找到。也可以直接百度搜索可得。
这里楼主介绍一种方法:首先在Altium Deigner中将*.PcbDoc文件另存为PCB Binary5.0 file(*.PcbDoc),然后再将另存为的文件导出为*.anf文件。在这里,一般使用的Altium Designer版本在15.0及以上。

5.Altium Designer在导出*.anf文件出错,提示Failed to compile project... Aborting export operation.这是因为没有将PCB(后缀为*.PcbDoc)文件放入在工程里(后缀为.*PrjPCB),放入工程后,然后再导出*.anf文件就可以了。

6.*.anf文件在导入SIwave过程中出错,提示Could not open ...anfv2的错误。有两种可能,一是文件本身相关信息缺失,二是用户名可能不是纯英文,或者说是带有中文字符。当然也有可能是没有安装ECAD7的原因。
楼主一开始在直接使用*.PcbDoc导出的*.anf文件时,一直是无法导入到SIwave7.0中的,然后将Altium Designer的PCB文件的覆铜全部删除后或者是将Altium Designer的PCB文件保存为PCB文件后,是可以导入到SIwave中的,但是不能仿真,即点击Simulation会一直提示错误at least one plane什么的错误了(记不清了)。如果采用第5步的解决方案,是可以成功导入SIwave7.0中并进行仿真的。有可能是PCB的覆铜是必须保留的。

网友(2017-01-23):
总结的挺好的,顶一把。可惜用的人太少了

网友(2018-10-30):
謝謝樓主大大謝謝樓主大大謝謝樓主大大謝謝樓主大大

网友:
謝謝樓主大大謝謝樓主大大謝謝樓主大大謝謝樓主大大謝謝樓主大大謝謝樓主大大謝謝樓主大大謝謝樓主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