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x_eco_timing 如何在DMSA模式下运行

楼主(2016-06-27):
请教版大:

在DMSA模式下,fix_eco_timing需要在每个scenario下运行吗?或者说用不用在remote_execute下运行?

还有fix_eco_drc and fix_eco_power,以及write_changes.

Thanks ahead

楼主:
是不是这个问题太弱智,没人回答

网友:
dmsa是综合考虑你挂的scenario哇。

网友:
肯定不用再remote下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write_change 在 master side运行报错怎么办?

网友(2018-01-02):
回复 网友A:

    请问前辈,怎么理解master,slave?和remote_excute ?

网友:
回复 楼主:

   report_timing 和 write_change需要在remote_execute下运行, fix_eco_*不需要remote_execute。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for replying, could you please share a pt tcl how Fix_eco_timing 如何在DMSA模式下运行
just learning to run fix_eco_timing, much appreciated

网友(2018-02-01):
report_timing 可以在master中使用,得到marge的报告
write_changes 需要在remote_execute下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report_timing是不是既可以在master下执行,有可以在remote下执行?报出来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D:
report_timing在master 下使用时报出来的报告时merged,会综合考虑所有slave的path                    而单独在slave中报告的时序只是在对应corner下的结果

网友:
write_changes为什么 需要在remote_execute下运行?不可以在mster下,直接写出来吗?还是要每个slave都执行一次write_changes?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master下help *,你会发现没有write_change的cmd,所以需要在remote_execute下执行write_change,其实在每个slave下输出的脚本都是相同的,综合考虑了所有coner的情况

网友(2018-04-07):
回复 楼主:

   求 dmsa flow  环境     我想 搭个环境 run run

网友(2025-02-27):
现在write_changes既可以在remote_execute中执行,也可以直接在master中执行,两者写出来的tcl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