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种高压LDO

楼主(2016-06-27):
如图,高压LDO产生内部5V VCC电源,这个结构中电阻R1的选取有什么讲究?另外这个结构需要考虑环路稳定性么?

网友:
该电路没有稳定性问题。。。是利用电压钳位供电。。。
R1 的作用主要作用是限流,限制6.7V的驱动电流。。另外保证两个三极管饱和以及响应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那R1改如何选取呢?

网友:
能详细分析一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参考gray书上面关于达林顿结构的描述,共基-共基的。

楼主(2016-10-13):
回复 网友C:

   简单应用,不考虑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