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perl脚本

楼主(2016-06-27):
源文件是一个 时间vs电压的表格如下

time     voltage
0.001   0.999
0.002   0.985
0.003   0.965
...
输出的波形是一个类似于clk的波形

我现在想写一个perl脚本吧输出波形的周期变化求出来 阈值为0.800v

或者可以告诉我怎么把波形上升沿的数据提出来

楼主:
没有大神能告我我一下的吗?

网友:
不会写脚本就用matlab啊,应该也很容易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太明白,是不是只要把V>0.800的行输出?

网友(2018-01-19):
不是把前一時間是大於阈值而後一時間是小於阈值的各個時間點求出來相減就可以得到周期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