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设计中添加buffer问题

楼主(2016-06-27):
设计的VCO振荡的中心频率有两个,为了方便测量,打算在设计时添加个缓冲级,那么该添加个什么样的buffer?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只是关心VCO的频率的话,随便整个buffer都可以,如果care 远端噪声的话,最好使得buffer 本身的噪声足够小,且具有一定的驱动能力,你懂的,否则即使buffer 噪声低,普通频谱仪也测不到远端噪声。通常情况下,高性能测试中用CML结构的buffer 会有不错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