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DP包的长度最大为128个字节吗

楼主(2016-06-27):
大家好,我利用FPGA做以太网通信,利用UDP协议,FPAGA向电脑发送数据时,当UDP包的总长度小于等于128个字节的时候,可以正常接收到FPGA端发送来的数据,但是当大于128个字节后,就收不到数据,wireshark也捕捉不到UDP包,这是怎么回事?我用chipscope抓取发送的信号是没有问题的,UDP包的长度不是可以达到1000多个字节的吗,为什么超过128个字节就不行了呢?感谢大侠指点

网友:
UDP包长不止128字节,这个可能与FPGA内部逻辑有关系,比如长度错误,导致包被截断,当然还有一其他原因,还需要你自己去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