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put buffer电路问题

楼主(2016-06-27):
这个反相器的输入摆幅是1.2V, 但VDD是3.3V,导致1.2V输入时,两个管子同时导通,使输出拉不到0,这种情形怎么办呢?

网友:
level shift先升高它。

楼主:
问题是电源只能是3.3

楼主:
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输入是在0-1.2V两个电平之间波动,管子尺寸取好,漏电是很小的。但如果你输入是个模拟电压,在某些点第一级存在漏电情况,10几个uA左右,在电路控制信号可能出现不定态时,往往使用这种结构消除,当然是以功耗为代价。。

楼主:
谢谢,但反过来 VIN=3.3, VDDIO=1.2,会有漏电,怎么办呢,

网友:
芯片里的简单转换电路,模拟当数字用,不过要消耗功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接反向器栅极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