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道时序分析题求解答,,能给出详细的步骤更好

楼主(2016-06-27):
求给出固有建立时间的公式与保持时间的公式,以及相应的解答结果步骤,求大神解答

网友:
缺少了datain相对clock的相位关系,即datain的input delay未知。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器件内部clk与datain走过的时间相差0.9ns,则setup加,hold减去0.9,因为有个反馈路径,所以最多为200MHz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你结论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去看下这个帖子的讨论就明白了,它的时序路径比你这个严谨,最终目的是搞清楚本质原理,电路怎么变换都可以解。
   http://bbs.eetop.cn/thread-478254-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