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mux后需不需要create_generated_clock

楼主(2016-06-27):
Hi, 我想问一下, 一般而言,RTL内含有转为DFT准备的clock scan mux,那它的输出端需不需要create_generated_clock。还是说不同mode下让set_case_analysis自动去传递就好了。
对CTS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不需要。
在scan mux之前分别定义scan和function模式下的clock,在不同模式下,时钟穿过mux。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