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cro的输入端floating的问题

楼主(2016-06-27):
Hi,最近项目碰到一个问题。有个macro输入端叫做ICC10_IN, lib中定义为input。DC综合的时候直接接为0。其实我是想要它floating的。请问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BTW,我不想所有undriven net/port全部都不接为0。
是不是这种电流pin最好都是设为inout?

网友:
对于input类型的,即使RTL里面不赋值,DC综合默认会接0的。对于input类型在RTL设计中不赋值,设计规则是不允许的,而且综合后的网表默认赋值为0,再与RTL做formality也是会fail的。

如果设计希望floating,最好就是定义为inou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6-09-13):
有個選項是可以讓floating pins不接0/1的,忘記指令是甚麼,最近也遇到,但是你在solvnet上看相關的error是有指令

网友:
不接01小心里面是个反相器或者buffer,会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