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壓偵測問題

楼主(2016-06-27):
各位大大好
小弟在電路偵測上遇到了問題

我有一個1.8V的power 然後想偵測掉到1.5v 1.4v 1.3v的時候發出訊號  代表power fail

因為1.8v的power就是 bandgap來源  也無從使用bandgap output比較

而已更要克服PVT的變異  有人可以幫我解決這個問題嗎 (急)

网友:
刚好做个类似的项目,思路如下
1),1.5/1.4/1.3的电压可以通过电阻分压后与带隙电压电压比较
2),精度问题,只能通过修调实现,需要对带隙,分压电阻修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不過帶隙電壓會隨1.8V下降不準確

請問該如何比呢?

网友:
一般随着电源电压降低,电阻串分压先降低,而bg输出电压psr较大,有迟滞吧?
意思就是:用bg输出做基准,检测电阻串分压电压是否降低,从而判断电源电压是否降低。
撸主可参考一下。。

网友:
把bandgap做到power 1.3V以下保持稳定,这个有难度。采用低压结构的bandgap怎么样?

网友:
如楼上所说,一个思路是做1.3V的bandgap,另外一个思路或者是把电压升上去给bandgap供电,至于怎么升上去就没研究了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復  用BG做  可能無法  畢竟bandgap不是小弟我設計的

我目前作一個單純用mos做的不隨溫度飄動  不過 corner 間還是會有些許誤差
然後跟電阻串拉出的電壓去做比較  用mipi常用的比較器pmos input下面 兩端R到地
勉勉強強用  只不過會差到+-150mV

网友:
也许可以试一下用电阻分压+schmitt trigger

楼主:
也许可以试一下用电阻分压+schmitt trigger
引用 网友B:

   這樣在SF FS corner應該會飄不少呢~

网友:
需要多高的精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的确会飘一点。如果在分压电阻上采用两组类型的电阻,也许能补偿回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個沒有試過  不過沒參考電壓的電路真的很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