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中多晶电阻耐压问题??

楼主(2016-06-27):
各位好,现行BCD工艺中多晶电阻耐压最高可做到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高,100V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FOUNDRY有提供这个参数吗??比如阱电阻,可以根据结耐压确定.最近翻了个片子,多晶电阻做在600V耗尽管的漂移区,一端接此耗尽管DRAIN端,另一端接地,而这个600V耗尽管的DRAIN端接市电半波整流电路的输出,也就是说这个电阻耐压达到300V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确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