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IS

楼主(2016-06-27):
請問有沒有一種TOOLS可以幫忙從SYMBOL轉IBIS

网友(2018-12-15):
可以找类似的器件的模型,看手册改一下参数。

网友A(2022-09-08):
楼主,虽然很久远了,但请问你解决了吗?我想用T2B来spice-IBIS,但是遇到问题了qaq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虽然很久远了,但请问你解决了吗?我想用T2B来spice-IBIS,但是遇到问题了qaq ...

同想问如何spice转IBIS。你也在学如何制作IBIS模型吗?可以互相交流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