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检测一个数字信号低电平的宽度?

楼主(2016-06-27):
要设计一个IO电路,以硬件的方式实现外部中断(此时没有clock信号)。要求双沿检测,当pin端信号高/低电平宽度>70ns时,唤醒内部电路,从pin到内部输入端有施密特触发器。现在的问题是:怎样通过硬件来检测pin端高/低电平的宽度>70ns?一种方法是:pin端的信号延时70ns,再与该信号进行逻辑运算,但这种方法仅对于pin端信号无干扰时才可行。
请教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在考虑pin端干扰存在的情况下,来检测pin端高/低电平的宽度是否满足>70ns?非常感谢!

网友:
在你延迟基础上,加上一定脉宽的滤波是否可行?

网友:
施密特触发器已经去除干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