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矢量网络分析仪

楼主(2016-06-28):
根据安捷伦的资料《使用安捷伦的非线性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大功率放大器》,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大功率激励信号,可以在放大器和耦合器之间增加一个预放大器,为什么资料说此时引入的误差可以通过校准消除掉、难道其中放大器引入的非线性误差也能被校准?

求测量大神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为什么呢

网友:
射频小白同问为什么呢

网友(2016-10-11):
请问什么叫 预放大器

网友:
该处指的是线性放大器,比如你的功放压缩功率50W,增益30dB,P1dB 45dBm,那么你需要输入16dBm输入才能测到P1dB,如果要推到压缩点,你可能需要20dBm的输入;

那么,为了保证测量不引入额外误差,这个20dBm需要是线性的无失真的,如果仪器本身只能输出0dBm的线性功率,那么你需要一个前置放大器,最少20dB增益,为了保证功放的线性,你可以选用30dB增益的放大器,并且该放大器的P1dB,需要大于30dBm;注意,为了保证线性,最好该放大器的OIP3大于40dBm。

在系统Cal的时候,你需要连着放大器一起CAL;

这样在测试时,就可进行放大器的非线性模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