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宽度如果小于最小宽度限制会怎样?

楼主(2016-06-28):
MOS管的宽度如果小于最小宽度限制会怎么样?也就是为什么有最小宽度的限制?

网友:
耐压,使用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有没有相关资料推荐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一般在偷rule的时候,都会请foundry帮评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当然跟工艺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