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与MCU

楼主(2016-06-28):
对于FPGA与MCU的困惑,我能理解的是MCU是多个芯片相互联系工作,例如ARM与FPGA相互联系构成的一个系统。是否在编写FPGA程序也需要指令集?

网友:
控制fpga的是HDL也就是硬件描述语言,并不需要指令集。相反,你完全可以使用fpga去实现一个指令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那就是说做MCU才需要指令集是吧,实现FPGA只需划分模块,然后按照各个模块编写就行了吧。

网友:
ARM是CPU,好比51单片机开发板。FPGA是可编程逻辑器件,就是用编程(硬件描述语言)实现它内部的电路结构。我做个比喻吧,ARM呢就像是一个设计好的办公楼,那个部门负责什么事情都是定好的,你要做的就是合理调配部门资源合理搭配来完成你的目的。FPGA呢就是给你一大堆建筑材料和人员,你要它建成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
ARM:是32位单片机,由于结构和计算速度的原因,目前适合做事务处理或者中低端应用,从中高级工控到简单语音/图片(不含视频)处理DSP:它从16位~32位,内部采用哈佛结构,特别适合数据处理。其中16位DSp适合中高级工控到简单语音/图片(不含视频)处理;其中32位DSp适合复杂语音/图片/视频
处理FPGA:新型FPGA可以用内部乘法器/寄存器/内存块构造软核,例如构造ARM,则可以实现ARM的功能;若构造成DSP,则可以实现DSP的功能。不过FPGA的功耗较大,一般情况下构造ARM/DSP不如专用ARM/DSP方便,但是在高速信号处理时,可以采用并行结构,大大提高处理速度,甚至可以超过目前最快的DSP。
ARM(Adanced RISC Machines)是采用RISC指令集的嵌入式处理器;FPGA即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是专用集成电路ASIC的一种,可认为是可编程ASIC

转来的,觉得挺对

出处: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sHJLLlwKNdc4_-X2EJK

网友:
ARM是CPU,好比51单片机开发板FPGA是可编程逻辑器件,就是用编程(硬件描述语言)实现它内部的电路结构。我做个比喻吧,ARM呢就像是一个设计好的办公楼,那个部门负责什么事情都是定好的,你要做的就是合理调配部门资源合理搭配来完成你的目的。FPGA呢就是给你一大堆建筑材料和人员,你要它建成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
ARM:是32位单片机,由于结构和计算速度的原因,目前适合做事务处理或者中低端应用,从中高级工控到简单语音/图片(不含视频)处理DSP:它从16位~32位,内部采用哈佛结构,特别适合数据处理。其中16位DSp适合中高级工控到简单语音/图片(不含视频)处理;其中32位DSp适合复杂语音/图片/视频
处理FPGA:新型FPGA可以用内部乘法器/寄存器/内存块构造软核,例如构造ARM,则可以实现ARM的功能;若构造成DSP,则可以实现DSP的功能。不过FPGA的功耗较大,一般情况下构造ARM/DSP不如专用ARM/DSP方便,但是在高速信号处理时,可以采用并行结构,大大提高处理速度,甚至可以超过目前最快的DSP。

出处: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sHJLLlwKNdc4_-X2EJ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指令集也是你说的模块的一部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