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51导入导出gds

楼主(2016-06-28):
ic5141导入导出gds怎么保持layout结构不变,就是保持lib的调用关系,不要重命名的,reference lib选项试过,没起作用?

网友:
不是轉出來跟轉出去 本來gds 就會保持不變

楼主:
回复 网友A:

    too young

网友:
你是不是改变了什么设置,其中的调用关系,如果不经特别去改变的话,其调用关系是会保持原状的

网友:
多个lib 貌似不行吧,可以reference 一个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