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的时候电源可以放在中间吗

楼主(2016-06-28):
本来结构如下图,因为连线太长打算把上面的一层放在下面来,
如下:然后用保护环引出来
但不知这样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
看不懂在问什么。这是芯片还是PC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版图。以前一直都是把VDD放在最上面,然后今天因为做课设的时候有条线太长,突发奇想能不能把电源放在中间上下两边放地。不知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后面我是直接把S端接到保护环上面,电源金属还是放在最上面==

网友:
1.电源可以放在中间,因为电源不仅可以上下出线还可以左右出线,不过要看你的实际情况;
2.从你的图片看来,你把VDD部分放在中间不知会不会影响其他连线,这你就要依具体的电路图来判断了;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哈,在数字模块当中,数字单元是多层排布的哈,就会出现电源 地交叉出现的情况 ,但是实际的不知道你要达到什么效果,你实际电源是不是会影响周围的电路,要看你整个布线是怎么的

网友(2017-01-02):
有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