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dk文档中的BVsd、BVGPW、VTN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6-28):
pdk文档中的BVsd、BVGPW、VTNF是什么意思?

最佳答案

网友:
击穿电压,场开启电压吧

网友A(2018-06-11):
BVsd 是指 gate 接地 (NMOS) , source - drain 端點間之 breakdown voltage.
BVGPW 是指 NMOS 的 gate -pwell 端點間之 breakdown voltage
VTNF 是指 layout 成 field-oxide NMOS 之 threshold voltage, 有別於一般 NMOS layout 在 thin-oxide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只有PCELL吧?不明白你的P WEL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8-24):
BVsd 是指 gate 接地 (NMOS) , source - drain 端點間之 breakdown voltage.
BVGPW 是指 NMOS 的 gate -pw ...
引用 网友A:

VTNF 是指 layout 成 field-oxide NMOS 之 threshold voltage, 有別於一般 NMOS layout 在 thin-oxide上.???

    layout 在 field-oxide NMOS 之 threshold voltage?那在 thin-oxide上的threshold voltage一般是多少呢?

楼主:
BVsd 是指 gate 接地 (NMOS) , source - drain 端點間之 breakdown voltage.
BVGPW 是指 NMOS 的 gate -pw ...
引用 网友A:

BVGPW 是指 NMOS 的 gate -pwell 端點間之 breakdown voltage?
这里只有N阱 没有P阱啊

网友(2023-11-05):
VTNF refers to the threshold voltage of field-oxide NMOS la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