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less LDO 负载瞬态

楼主(2016-06-28):
请问cap-less LDO增加瞬态增强电路后,过冲无明显变化是什么原因?已经换了几个SRE,然而过冲没有变化,求大神帮忙!!

网友(2017-07-24):
请问楼主用的瞬态增强电路是啥结构,我现在好苦恼这个过冲比较大的问题~

楼主(2016-07-05):
回复 网友A:

这个有影响吗?? Q-reduction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补偿方式?

网友:
Mark,等待大神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啦~~

网友:
sorry,记错了,我的是普通ldo后边跟了个增强型buffer,来提供大电流的,不是这种。。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再找找paper吧。我说的增强型和你后边的电路稍有差别,我用过的增强型有两个P管并联提供电流,其中一个尺寸一般,和第一级输出相连,另一个通过反馈间接和第一级输出相关,当检测到抽大电流时,会通过反馈让并联的大管子打开,来提供大电流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增强型因为引入了反馈电路,反馈的那个输出大管子响应很迅速,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压降,实属正常现象。且该架构输出在IC内部也可以不挂任何电容。。但两个米勒补偿电容都要足够大。"
请问你的反馈大管子是指功率管吗?
另外,现在电路已经稳定,

楼主:
加了SRE的负载瞬态仿真

加了SRE的负载瞬态仿真

未加SRE的负载瞬态仿真

未加SRE的负载瞬态仿真

所使用的SRE电路

所使用的SRE电路

并且换了其他SRE电路,过冲均无明显改善,求大神解答

网友:
过冲无明显变化是什么意思?
是抽瞬态大电流,没有明显过冲的意思吗?
增强型因为引入了反馈电路,反馈的那个输出大管子响应很迅速,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压降,实属正常现象。且该架构输出在IC内部也可以不挂任何电容。。但两个米勒补偿电容都要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