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免费的根据excel、txt生成RALF,RAL的工具

楼主(2016-06-28):
在excel维护chip的register信息,想使用RAL model进行验证,请教有什么工具可以将excel的register信息转成RALF,还想知道RALF转成RAL需要使用什么工具,谢谢!

网友:
vcs自带ralgen

网友:
编写一个excel转ral的脚本就OK了

网友:
可以去下个AGNISYS的IDesignSpec

网友:
这个人家做的好的都是公司的IP,excel直接产生rtl和对应的ral。
怎么可能几个信元就提供给你。

网友(2018-01-11):
回复 网友A:
产生RTL?
这么厉害?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公司的公共脚本,需要EXCELL按一定格式描写的吧

网友:
没有免费的,一般都是各个公司自己开发的。
不过你要整个简单的,自己写脚本刷一下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