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ESD204B调试问题

楼主(2016-06-28):
正在调试TI的AD,型号为ADS54J54,FPGA使用XILINX 的V7.例化JESD204B IP核后,按照配置流程通过AXI4-LITE接口配置JESD204B核。配置完成后,读0X004寄存器值,一直为0x0001.JESD204B核在复位状态。检查核的复位逻辑和时钟均没有问题。想请教问题在哪??

网友:
读0X004寄存器值,你是通过什么方法读的?AXI还是chipscope?

网友:
你Link的初始化完成了么?rx_syncstatus信号拉高了么?

网友:
你给IP核加了 SYSREF脉冲吗              我对于FPGA不太懂,我想请教一下您是怎么通过通过AXI4-LITE接口配置JESD204B核里面的寄存器的

网友:
最近也一直在研究204B核,如果不介意希望能跟您交流一下204B核的原型验证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将AXI接口信号拉到chipscope读取

楼主:
回复 楼主:

目前上面问题已将解决,问题出在JESD204B核的drpclk一定要给时钟。现在调试问题是sync未拉高。代码组同步阶段未通过。通过AXI4-LITE接口读0x38寄存器,为0x00010000   sys_ref已经锁定,但是sync未获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QQ:60154902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读0x38寄存器为0x00010000 ,sys_ref已经捕获,sync未捕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读0x38寄存器为0x00010000 ,sys_ref已经捕获,sync未捕获.请教后面如何定位问题?

网友:
也碰到了一些问题

网友(2016-12-08):
如果发送方一直在发bcbc,收方一直无法拉高Sync,估计是接收核的问题,查看一下哪里配置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Rx核查看一下0x03c寄存器,查看低4bit,看看问题

网友:
问一下,如果在接收侧查看寄存器出现not in table 等错误,应该从什么方面入手查问题?

网友(2017-01-11):
如果sys_ref已经捕获,那多半是寄存器配置的问题,ADC寄存器配置不对或是ADC、FPGA的参数不一致

网友:
您好,我也在研究jesd204b,能请教一下吗,我QQ759196766.

网友:
楼主是用的 IP核么,方便提供一下破解的license么,谢谢1

网友(2018-05-04):
请问您是怎么用AXI配置jesd204b,谢谢

网友:
请问您是怎么通过AXI配置jesd204b,谢谢

网友:
请问您是怎么使用AXI配置jesd204b的,求助!谢谢!

网友:
你好,我调试的时候发送方一直发送bcbcbcbc,而且sync一直没拉高,请问具体应该排查问题?是DAC没配置好,还是进入FPGA的信号没有捕获?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0x038也是读出一直是00010000,后面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2018-09-19):
回复 网友D:

ise14.7里的JESD204IP核有问题吗?综合过不去

网友:
謝謝大大的無私分享謝謝

网友(2019-08-0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的drpclk给了的,请问怎么分析解决啊?我的QQ是1302051650,有没有小伙伴一起交流学习下啊?

网友:
哈哈哈。解决了。

网友:
感觉研究jesd204的人好少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目前上面问题已将解决,问题出在JESD204B核的drpclk一定要给时钟。现在调试问题是sync ...

您的drpclk给的频率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