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iver routing 指什么?

楼主(2016-06-28):
在介绍 create_route_guide 的时候,有个 option 就是 -river_routing 指什么呢?什么是river routing?

网友(2017-06-01):
River routing is a special routing topology that tries to minimize the space taken by the router by compressing the routes to follow a particular contour. River routing is useful if there are tight routing channels or you need to minimize the space taken by routing. You can use a routing guide to encourage river routing within the routing guide boundary

网友(2017-08-08):
回复 网友A: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