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工艺模拟版图DRC时Convention_NWMO检测项报错

楼主(2016-06-28):
工艺名称为 1um_SPDM_5V20600V_BCD_Process。调用该工艺给的电容的版图时,DRC Convention_NWMO项 ,错误显示为
Nmos in NW(详情见图片)。而且电路中调用多个这样的电容,有的报错,有的不报错,不是很理解?求 Convention_NWMO项报错的原因?

网友:
CSMC工艺不太了解,不过根据rule 的描述来看,它是不允许把NMOS做在NW里边(原因是Source、Drain、Sub都是N type,物理上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像MOS一样用Gate电压控制Source到Drain的电流)。
GSMC的PIP电容有这样的做法,不过它的Source、Drain、Sub会用metal连在一起作为下极板,不过会盖特殊的mark layer去识别这是PIP电容,DRC也不会抓错。
至于楼主你说的有的报错有的不报,猜想是hierarchy调用的缘故,同一cell调用N次,DRC若用hierarchy跑,它只会抓一次。
个人间接,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原胞拆开,是有一CAP层,估计就是你说的用来识别是电容的层。可是DRC还是识别为Nmos报错,很是无语。

   谢谢回复!受益良多。

网友:
个人建议,如果有工艺文件的话,打开DRC文件,对照DRC规则里面的描述,去看哪些器件具有同样的层次,可能有新的发现;同时,DRC报错的时候,有的地方相同的错误可能只会报一个地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