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探讨使用transistent noise仿真 jitter noise

楼主(2016-06-28):
今天尝试着仿真jitter,因为以前用过transistent noise分析kT/C noise,这次也用同样的方法。
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希望大家能帮我看下这样对不对

首先是jitter noise的定义,时钟抖动jitter可分为
1、周期抖动(period jitter),即rms(tn+1-tn-T)
2、周期间抖动(cycle to cycle jitter),即rms[(tn+2-tn+1)- (tn+1-tn)]
3、长时间累计抖动(time interval jitter),即rms(tn+1-nT)
ADC一般关心的是第三类噪声,

这里以一个反相器为例,给1GHz的理想时钟,测一下经过这个反相器之后的jitter noise

这里要设置的有
stop time ——取得长点准确点
fmin—— fmin>1/stop time
fmax—— 这个值越大越准确,但会让仿真时间变长(之前看到有帖子用fmax=fclk,我认为是不对的啊,噪声是在无穷的频带积分的——虽然因为电路自带滤波会让远处的噪声被滤掉,但fmax取大一点会更精确)这个多试几次就知道哪个值合适了。
这里我也是按仿真kT/C noise的经验,各位大神能否说说fmax应该怎么取。
seed—— 随便给个正整数

然后是caculator写好表达式用ocn语言导出,这里要注意小数点后多取几位,不然结果不精确

然后导入matlab处理一下

问题来了,fmax=1G和fmax=100G仿真出来的结果相差很多,fmax=100G的时候,jitter noise有100fs左右,一个反相器 jitter noise有100fs,这也太夸张了吧,求教俺哪里弄错了

网友:
transistent noise是什么仿真方式?
个人理解,“给1GHz的理想时钟,测一下经过这个反相器之后的jitter noise”,这么做等于是把反相器的噪声(1/f和沟道噪声)搬到1G的频带内,再在频带内积分获得输出噪声吧,这么做有什么意义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少了一张图..不会发图..

谢谢您的回复,我再去看看jitter是怎么产生的,看来必须要了解原理,不能盲目仿真。

楼主:
回复 楼主:
横坐标是cycle数,纵坐标是每个cycle的时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着仿真了一下,通过我一楼说的仿真方法发现jitter noise的值跟时钟频率几乎没有关系,

网友B(2021-10-1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问题有确定的答案了么?这个设置是对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有确定的答案了么?这个设置是对的么?

不确定,但也不觉得100fs很夸张了,对于jitter有超高要求的高频时钟,不会使用方波传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确定,但也不觉得100fs很夸张了,对于jitter有超高要求的高频时钟,不会使用方波传输。
...

fmin是应该>还是<1/stop time呢?看有点地方说仿真时软件会自动设置为>=1/stop time

网友:
还是没搞懂你说的Period Jitter 和长时间抖动jitter 区别。
Period Jitter 就是spectre里的Jc(jitter of cycle),和Jcc(Jitter of cycle-to-cycle, cycle-to-cycle jitter)都是short term jitter。一般测试时间都是us , 而long term jitter 会把低频噪声算进去,仪器测试时间是sec级。
从公式上来说, Period Jitter = (Tn+1  -  Tn )/ Tp_average
实在不明白帖子开头说的第三种噪声的计算啥意思。 和Period Jitter的区别有多少
从字面上说,不就是
Period = Time interval

网友:
面试时,一哥们做时钟出身,一个劲跟我说 “长时间累计抖动”,我就不明白了,jitter 抖动,不都是short term才有意义。long term的话,测试都是sec级,但从公式上来说,还是每个时钟周期Tn+1 - Tn 除以平均Tp。
用脑子想,无非是短时间的period jitter 分布没那么恶劣,Tn+1 - Tn更接近这几百/千个cycle的平均Tp。

不知道有哪位时钟大人能指正下这三种jitter 解释?

网友C:
从你仿真上来说,tran怎么仿,也不可能跑sec 级啊,怎么也跑不出long term jitter 啊!
用pss +pnoise, 选择积分噪声范围,倒是可以把long term jitter 相关的所有噪声频段计算进去,那还是计算Jc=period jitter 啊,不过是计算积分的频段不一样罢了。 spectre里就看不到第三种什么长时间累计jitter。是不是哪个大神乱扯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仿真上来说,tran怎么仿,也不可能跑sec 级啊,怎么也跑不出long term jitter 啊!
用pss +pnoise, 选 ...

我没做过时钟,只用。这个是我读研一还是研二的时候的一个老帖子,表述不清楚,被人翻出来了。long term jitter当然有意义,秒级的可以理解成frequency drift。虽然我更关心TIE jitter。l比如无线或者有线,协议对两边的时钟频率精度和jitter会做一些限制,按照这种限制设计电路再留出一点裕度保证兼容性。
协议对时钟的要求,可能会跟信号怎么同步的,多长时间同步一次,每个包间隔多久,最大长度多少等有关。
做时钟的人喜欢看jitter的频域,而我这样用时钟的人更关心时域。
靠仿真确实有时离实际情况差很远,因为主要噪声源多数情况都在片外,但可以看看芯片内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做过时钟,只用。这个是我读研一还是研二的时候的一个老帖子,表述不清楚,被人翻出来了。long term  ...

我的意思,楼主表述的第一和第三种jitter,是不是只是抓取cycle数做平均计算的Tp不一样,分子都一样的

网友D(2021-11-15):
引用 楼主:
我没做过时钟,只用。这个是我读研一还是研二的时候的一个老帖子,表述不清楚,被人翻出来了。long term  ...

TIE jitter 怎么用pss+pnoise仿真,个人觉得1GHz的输入,经过一个反相器得到的jitter是100ps应该是正常情况吧,输入信号频率越高,slope越大,jitter也就越小。最近也在研究jitter,ADC里面需要,用trans noise +eye diagram 仿真,但看到很多文章都用的是PSS+Pnoise 进行仿真的,也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E(2023-10-11):
caculate里面有个rms_jitter函数,应该可以直接用

网友:
kt/c噪声是怎么仿真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TIE jitter 怎么用pss+pnoise仿真,个人觉得1GHz的输入,经过一个反相器得到的jitter是100ps应该是正常情 ...

想请问下现在确定哪个仿Jitter比较准吗?用于高速ADC的

网友(2023-12-15):
引用 网友D:
TIE jitter 怎么用pss+pnoise仿真,个人觉得1GHz的输入,经过一个反相器得到的jitter是100ps应该是正常情 ...

在仿真jitter的时候,确实遇到了很多关于精度的问题,比如不同tran noise的fmax,不同的噪声seed,不同的精度设置比如reltol,仿真得到的绝对抖动(应该对应前面说的TIE)可能存在挺大的差别。看起来和仿真器的仿真精度、噪声模型都有关系。

网友(2025-05-30):
引用 网友E:
caculate里面有个rms_jitter函数,应该可以直接用

这个函数仿出来的结果准确么?应该怎样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