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问题:LDO的功率管(NPN类型)可以作为泄放ESD电流器件吗?

楼主(2016-06-28):
您好,LDO的功率管是NPN类型,集电极接IN,发射极接OUT。本来IN和OUT之间有ESD保护电路,但由于工艺的问题ESD保护电路当输入电压高于65V之后才起作用。而功率管的NPN的Vce击穿电压是45V,所以ESD保护电路起作用之前功率管的Vce已经击穿。功率管的正常最大输出电流是1A,可以承受3A大的电流。功率管的总数目为450个,面积比较大。请问如果IN和OUT之间施加正ESD电压,那么功率管可以泄放ESD的电流吗?功率管会不会损坏?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ESD没有更小的电压了,用的是36V bipolar工艺,这个36是最小值,典型值为50V。

网友:
回复  peterlin2010

   ESD没有更小的电压了,用的是36V bipolar工艺,这个36是最小值,典型值为50V。 ...
引用 网友B:

    bipolar工艺  ..以前碰过 40v process .
使用 e-b , c-e 当 esd ..
bipolar base + resistor 下 breakdown 会不同还有一类串一堆 e-b (Vbe 反向 BV 约 7v)
串到 36v 看看吧 ..

还有 Vce leakage 要小心 , 一般 model 比较没写

网友:
是可以的,毕竟ESD电流也只是电流而已,只要注意线宽和diode够大不要烧断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