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两个spef文件在同一个design中如何合并

楼主(2016-06-28):
现在我们有一个SoC设计,我们先把内核CPU做成一个IP,再把这个IP应用到这个SoC中。在时序分析阶段,后端会提供:A:CPU IP的1个网表+1个spef文件;同时后端还会提供
B:顶层的1个网表+个spef文件。

A和B各自内部独立的时序分析没有问题,但是在A和B的接口部分时序是不准确的,因此我们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
C:顶层的1个网表+CPU IP的1个网表+1个统一的spef文件

因此,我们需要将A的spef和B的spef这2个文件合并成1个C的spef,以便进行统一的时序分析或者仿真。
BTW:PT可以读入2个spef文件,但是我发现可能是层次或者其他原因,路径延时明显过大,可以判断是不正确的。

问题:
1、本例中层次化设计的多个spef文件(顶层1个spef+CPU IP 1个spef)合并成1个spef文件是否可行?目前正在查阅数据手册看是否有merge的命令,还没有结果。
2、是否有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读两个SPEF才是常规合理做法吧。工具是不会骗人的,SPEF数据不会无故出错,你的问题应该不在于两个SPEF的接口信号延时问题,而在于CPU的SDC约束太松了。

整个SOC一起综合和PR时,CPU属于内部逻辑,CPU的顶层端口信号也属于内部信号走线,不需要额外做约束。CPU如果单独综合和PR,这个时候CPU的顶层信号属于对外端口信号,应该把它的约束加紧,比如input/output delay设置为周期的70%甚至更高,就是留给外部更多的裕量,这样在合并到SOC中一起时,时序才更加容易收敛。

楼主:
是的。
1、因为时序紧张,所以CPU core内部用掉了外部的余量,变成内部70%多,外部不足30%;
2、PT工具可以读入多个spef文件,之前是命令没有搞清楚,现在该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样就可以吐出一个sdf文件用于后仿;
3、上面说的接口时序不准确是因为如果读入2个spef文件吐出2个sdf文件,就需要给这2个sdf文件设置相关的PVT条件,而设置后这个条件就不能变了,所以仿真的时候只能检查到一种情况,但是实际不期望有这个限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sdf仅仅是完全记录你的design的delay信息;至于corner那是与你的spef文件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