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两个spef文件在同一个design中如何合并

楼主(2016-06-28):
现在我们有一个SoC设计,我们先把内核CPU做成一个IP,再把这个IP应用到这个SoC中。在时序分析阶段,后端会提供:
A:CPU IP的1个网表+1个spef文件;同时后端还会提供
B:顶层的1个网表+个spef文件。

A和B各自内部独立的时序分析没有问题,但是在A和B的接口部分时序是不准确的,因此我们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
C:顶层的1个网表+CPU IP的1个网表+1个统一的spef文件

因此,我们需要将A的spef和B的spef这2个文件合并成1个C的spef,以便进行统一的时序分析或者仿真。
BTW:PT可以读入2个spef文件,但是我发现可能是层次或者其他原因,路径延时明显过大,可以判断是不正确的。

问题:
1、本例中层次化设计的多个spef文件(顶层1个spef+CPU IP 1个spef)合并成1个spef文件是否可行?目前正在查阅数据手册看是否有merge的命令,还没有结果。
2、是否有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需要合并,可以同时反标,CPU IP必须注明路径。

楼主:
是的,但是要注意处理分析接口时序的准确性。最好还是能够吐出1个sdf文件来使用,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IP core外部余量不足导致的。

网友:
查看了我们的flow, 都是吃top spef 和increment hardblock spef 做sta. 吐出一个sdf.
能否简单说明一下两个spef 为何会导致interface 时序不准确?谢谢

楼主(2016-08-11):
回复 网友A:

  由spef文件吐出sdf的时候约束中需要设置load,该load值对所有的端口都是同一个,而实际电路中不同的端口有各自不同的load值,因此当子模块的sdf文件和top的sdf文件用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interface时序信息可能不准确。换句话说如果是工具分析,工具会分析各个端口,而手动分析由于端口太多无法设定每一个端口。不知道我有没有描述清楚?谢谢   BTW:后来,我们用merge命令成功合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