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百万级的模拟电路怎么抽RC做后仿

楼主(2016-06-28):
如题,百万级的模拟电路怎么抽RC做后仿请教大牛们

网友:
回复 楼主:

纯模拟不会有百万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模混合也可以行为级仿真

网友:
大电路一般不抽RC,抽了也没法仿真。

网友:
个人觉得这么大规模的电路没有必要抽RC进行仿真,建议选取对RC敏感的几个模块进行单独仿真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简单的行为级仿真是怎样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指的是后防提出来有百万个器件,还是前防就有百万个?  如果是后者,你的电路是啥东西能这么大?

网友:
抽关键部分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仿就有百万个,内建了很多测试的管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拟电路不用mf?  怎么可能百万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1K*1K的信号读取电路轻轻松松一两百万个器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重复性的电路,你做整体rc 后防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选几个你特别在意的电路提c+cc做整体验证就够了

R+C+CC的后仿,子模块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