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啥ICC在还有hold violation的情况下,不继续修

楼主(2016-06-28):
明明还有hold的violation,但是icc就是不修完,就停止了,但是这些violation,我试过,在 route_opt几次,是可以修掉的,一个小小的疑问,求大神解答,或许是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
试过 加大 循环次数,好像不行

网友:
你先分析下报告,找到违例原因,然后去插buffer或者size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