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06-28):
如图,小白请教下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麻烦给分析一下呗???

网友:
很奇怪,能确认电路是这样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M1:M2 假设是10:1吧!之后才能计算

网友:
偏置电流产生电路,delta Vgs/R

网友:
外围四个管子是个放大器,m1/m2的delta VGS除以R1就是电流

网友:
M1/2尺寸应该不一样
然后,你可以把它按照bandgap的画法,整理下

网友:
同意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