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工艺的PERC中关于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6-06-28):
I/O pad下面diode到电源clamp之间连线电阻过大怎么解决,并且它是怎么计算阻值的?求助。

网友:
个人看法,可以尝试将多层金属线通过通孔,形成之间的连接线,相当于多个阻值并联,可以达到降低阻值的效果

网友:
计算阻值请参考公式R=(L/W)x R口
其中L和W分别为跑线的长度和宽度,R口为对应跑线metal的方块值,这个值得大小请查fab提供的design rule文件,xrc的pex文件里边可能也有。
如果不是一层metal叠加,需要计算并联电阻。

网友:
多叠金属多打空

网友(2017-08-18):
回复 楼主:

    麻烦请问一下你使用perc 查t28的esd问题是基于芯片级还是IP?我现在遇见一个问题,我基于芯片级查esd,发现工具会把每一个std都查一遍,且会报没有电阻的问题,不知道你是否遇见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是基于芯片级的实际perc的rule有通查,同时也会check单个pad的ESD和LUP ru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尴尬的是我发现不仅查了pad,连core区域的dcap cell也查了,就会报很多No resistor isused的error!寻遍所有的rule也没有找到一个option是控制不查cell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或许是在查ESD二级保护的一个200欧母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现在工具认为这个cell需要这个电阻,但实际上这是一个std cell,根本不需要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ESD结构是需要这个电阻的,如果manager不能waive,可以std cell外加上电阻再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