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YNQ Central DMA IP核使用问题

楼主(2016-06-29):
请问各位大神有用过Xilinx ZYNQ的CDMA IP核么,我现在使用这个IP核传输数据,这个IP核传输数据的宽度应该是32位才对,可是我测出来的宽度却只有8位,比如说,我对bytes to transfer 寄存器写入的传输大小为1024,可是目的地址得到的数据为1024byte,按照官方手册上说的,传输宽度为至少32位,应该是1024*4byte才对啊,就算修改IP核的配置也没有改变这个结果,求助熟悉这个IP核的大神。

网友:
它是以字节为单位,你让它传输1024个字节,它就传输1024个字节,与位宽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多谢

网友(2017-06-04):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也在使用central DMA,有一个情况想要请教一下。想问一下如果CDMA这个IP核没有使能SG功能,这个IP的中的cdma_introut还会输出信号吗?
还有就是这个cdma_introut 是不是在每次传输完成之后都会产生信号?

楼主(2017-07-04):
回复 网友B:

   不太清楚是否会产生输出,不过这个信号似乎不允许悬空,设计时可以把它和CPU的ps-pl中断信号连接起来

网友:
我之前没有用这个信号,不过,如果你不用的话应该没有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