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在利用set_arbitration(SEQ_ARB_STRICT_FIFO)设置sequence的优先级时无效

楼主(2016-06-29):
如题,在同一个sequencer启动多个sequence时,利用set_arbitration(SEQ_ARB_STRICT_FIFO)设置严格按照优先级来启动sequence,但是一直不成功?
代码如下:
  virtual task 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main_phase(phase);
       phase.raise_objection(this,"main phase start");
       env.ctr_agent_ist.ctr_sqr.set_arbitration(SEQ_ARB_STRICT_FIFO);
       #400;

         fork
          seq1.start(env.ctr_agent_ist.ctr_sqr,null,100);
          seq2.start(env.ctr_agent_ist.ctr_sqr,null,400);
          join
      phase.drop_objection(this,"main phase drop");
  endtask

网友(2016-11-10):
最近看书看到这里,和书上对比了下,好像写的没问题,会不会是你transcation也设置了优先级,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