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谁用过cadence virtuoso画过功率器件(IGBT)

楼主(2016-06-29):
用cadence virtuoso画过功率器件(IGBT),四个角要有很平滑的曲线,怎么画出弧线型走线,先画circle或者donut然后剪切,弧线会  变形,有更好的方法没?

网友:
61:Create—Shape—Circle/Donut
51:Create—Conics—Circle/Donut
可以直接画圆、同心圆等。IGBT在转角的地方会有很多层,可以适当的配合Layer Generation和SIze操作。
Layer Generation:Tools—Layer Generation...,用已经存在的layer通过逻辑运算(AND OR XOR等)产生新的layer,不过virtuoso里边要求参与逻辑运算的layers要在当前layout的top 层,laker中可以是底层的图形。
SIze:Edit—Advanced—Size,用于内缩和外扩
请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四个coner的地方只需要4分之1的圆或圆弧,在通过剪切后,怎么把它弄得平滑,看不出角度?size是做不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Options->Editor(或者shift+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找到Conic Sides,把这个数值改大点再切圆,越大越滑

楼主:
谢谢你们,问题解决了。
顺便问下,做功率器件版图设计和模拟版图设计哪个好些(待遇和就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在哪工作,想跳槽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工作,想跳槽不?

网友(2017-02-07):
    lateral IGBT use 跑道 shape

like 700v LDMOS

like patents

SOI LIGBT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海,目前没有打算!

网友(2018-09-03):
回复 网友B:

    额,请问怎么画圆弧啊?

网友:
你就一直切45度的 多切几次不久是圆弧了么

网友(2018-11-29):
回复 网友C:

   正解

网友(2024-12-02):
请问LIGBT的版图为什么要画成圆形和跑道型,而不是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