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0.18um工艺中无法修改元件参数值

楼主(2016-06-29):
0.18um工艺的电阻修改其长度,宽度和multiplier后电阻值依然没有发生变化,任然是初始值,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回复 楼主:

修改m不会变,修改W、L如果不变的话是有问题的,CIW应该报错了

楼主(2016-08-02):
回复 网友A:

   恩,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B(2021-03-2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修改m不会变,修改W、L如果不变的话是有问题的,CIW应该报错了 ...

你好,我在使用GF45nm SOI工艺 的电感时也遇到了类似问题,电感值无法调节,里边虽然有个desire value参数,但差距太大,要得到想要的电感值只能自己画电感模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在使用GF45nm SOI工艺 的电感时也遇到了类似问题,电感值无法调节,里边虽然有个desire value参 ...

我的理解是,PDK里的算法是依据model来的,不完全一样但是接近。如果不准那就是PDK有问题。

网友(2021-05-20):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PDK里的算法是依据model来的,不完全一样但是接近。如果不准那就是PDK有问题。
...

其他论文里也有提到不同工艺电感值是有下限的,但我要复现的论文里用到的电感值比45 nm SOI工艺库能提供的最小值还小,这就很疑惑了。

网友(2022-05-05):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C: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我调整电感的l和w,电感值没变化,且报错: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2023-10-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啊,哥

网友(2025-01-21):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我调整电感的l和w,电感值没变化,且报错:

我也是,调用28nm工艺库的rupolym时,修改w和l,但是total w或total l都不变,CIW窗口出现这个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