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loorPlan布局电源线时,如果允许电源线所在的layer下place器件,有何影响?

楼主(2016-06-29):
Encounter在FloorPlan布局电源线时,可以设置电源线所在的金属层下是否对placement做blockage,这样会浪费面积;如果不做placemen的blockage,encounter会在电源线所在的layer层下面做place器件吧,这么做会有什么确定呢?什么情况下适用于这种不做blockage呢?

楼主:
补充一下,布线资源较少的情况下,例如只有3层或4层金属可用,最高层做电源;如果设置最高层走电源线的位置下面可以place器件,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如果设计速度不快,si要求不那么高,这样做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