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双极工艺中,如何区分横向PNP与纵向PNP

楼主(2016-06-29):
如图中PNP1与PNP2,请问如何区分横向与纵向?

PNP1:

PNP2

PNP2
       PNP2:

PNP1

PNP1

网友:
标准双极型工艺不能实现隔离的垂直PNP,除非集电极接地。
为了实现窄基区,集电极把基区围起来,基区的接触孔反而在最外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先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前辈,对于pnp2,由外圈到内分别为c、b、e对吗?

网友:
中间的肯定是E了,我也认为最外面一圈是C,集电极收集电子嘛,最外面那圈是contect打得最多的,

中间那圈没怎么打contact,符合B电流需求不大,最后根据电路再确认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 上面的pnp2有木有可能电极顺序不对或者是个npn呢?按照上述您说的,提取出来之后的电路结构不对了,npn和pnp的电流流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3.12是不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