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ilinx 保持时间不满足的解决方法求教

楼主(2016-06-29):
静态时序分析报告显示保持时间不满足,查完资料说是在路径上加buffer可以解决,请问怎么在指定的路径上加buffer啊

网友:
能否简单描述下你工程的时钟结构,是否做了不规范的分频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差分时钟输入后直接BUFDS然后输入到各个子模块 子模块都是GTX IP生成的

网友B(2020-08-07):
vivado 如何加buffer?
我只知道ASIC设计可以加buffer

网友C:
常见的hold time violation,一般是由于时序路径的clock slew大于data path delay导致的,可以确认以下两个原因:
1、是否有不合理的异步时钟约束?
2、clock是否没有gloabal routing?

FPGA design rule要求时钟需要上全局buffer,否则clock skew会没法保证,根据你3楼的描述,时钟输入只例化了BUFDS,这只是个差分转单端的buffer,后面还需要例化全局时钟buffer(eg. BUFG/BUFH)。

网友(2025-04-12):
引用 网友C:
常见的hold time violation,一般是由于时序路径的clock slew大于data path delay导致的,可以确认以下两个 ...

在clk wiz前加还是在clk wiz后面加clk bufg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vado 如何加buffer?
我只知道ASIC设计可以加buffer

FPGA内部的hold vio原因常常是和时钟结构强相关的。都在同一个bufg下面是几乎不会有hold v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