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怎么实现串入并出

楼主(2016-06-30):
看到书上 dout<={dout,din}来实现串入并出,怎么实现的,dout也是在时钟节拍依次输出,怎么理解是并出,还是像每个时钟输出一次,另外右侧比左侧多一位是怎么操作

网友:
这就是拼位嘛;你的代码肯定没贴全撒;还有一段代码来控制并多少bit,也就是多少周期输出一次dout;

网友:
可能是这样的意思吧:
reg [n:0] dout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ngdge rst )
begin
  if( rst )
     dout <= { n{1'b0}};
  else
     dout<={dout[(n-1):0],din} ;
end
然后在加上楼上说的控制nbit输出一次数据的逻辑。

楼主:
串转并

串转并

这个就是周润景书上完整的一段代码,刚刚接触Verilog,不是太明白

网友:
这书写的有点水

楼主:
书上写的不对吗

网友:
这个串并转换的代码,只是用于讲解串并转换这个概念,旨在说明:串行输入每一个上升沿打一拍数据到寄存器中,从而得到并行的数据dout[4:0],而在实际的电路设计中,还需完善后续设计,如果像上述代码在遇到一个上升沿就输入输出一拍数据,这对于串并转换的通常情况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对对,知意而忘言

网友:
use simulation tool practice it

网友:
并处不就是多个管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