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时钟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6-06-30):
我需要对这样一个时钟设计进行综合约束,应该怎么约束呢,
是对calls,clkb,clk_scan就行create_clock,那clk_in
应该怎么约束呢?
还是直接对clk_in进行约束就可以了呢?

网友:
简单点对clk_in约束就可以了,注意一下同步异步关系

网友:
   有个叫 set_clock_groups -logically_exclusive 的,你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那你所说的注意同步异步的关系是什么意思?
还有在clka,clkb域下有数据输入,然后mux,那是不是用clk_in设置mux之后的数据的input_delay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