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atlab仿真sigma delta ADC的SNR出现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6-06-30):
最近在仿sigma delta ADC时出现了不少问题,希望有人帮帮忙!在此先谢谢了!!
1、sigma delta ADC在进行SNR仿真时,发现了一个现象,输入信号的频率越高,仿真得到的SNR越大。这是为什么??2、用matlab计算SNR时,为什么要去掉直流分量??
3、matlab中信号频率左侧的直流分量值重新赋值,赋的值越小,SNR为什么越大??

网友:
code发一下 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
本身低频flick noise比较大,你应该没有做chopping斩波,而且你可能有直流offset。

   没有FFT结果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上分别是输入信号频率在带内,频率逐渐增大时的SNR,可以看到SNR也在增加。一般我们推导出的SNR只是与调制器的阶数、量化位数以及过采样率有关,这样仿真出来的SNR为什么与输入信号频率有关呢?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有谐波,只不过你输入信号频率大时,谐波在你的SDM调制器带宽  fclk/OSR之外,被量化的噪声淹没了而已。
     你可以稍微降低输入幅度看看。或者用理想OP、开关管代替现在的电路相应模块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解答!!我去试试。顺便再问一下,在用matlab计算SNR时,为什么要去掉直流分量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SNR——信号噪声比,计算时只考虑信号功率与噪声功率的比值,直流分量必定要去掉。

楼主:
回复 8# lesking 我的sigma delta 调制器的电源电压是3.3V,最终的比特流输出是3.3和数量级为10-6~10-8的接近于零的数,在用matlab计算SNR时,要将3.3和这些接近于0的值转换成1和-1,为什么要这么转换之后再进行SNR的计算呢?本人初做ADC,菜鸟一枚,忘多多指教!!以下是我的转换代码:
load 'F:\IC2016\tt_1p1_5_1f3.txt';
yout=tt_1p1_5_1f3;
lth=length(yout);
from=lth-(N-1);
to=lth;
data=(round(yout)/3-0.5)*2;
data=data';

网友(2019-09-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发下你仿delta sigma ADC的matlab 代码吗?

网友:
SNDR-信号/(噪声+谐波)  SNR-信号/噪声  因此测SNDR输入信号频率要小于BW/3(可以出现3次谐波),SNR则是BW/2。直流分量不算噪声,当然要去掉

网友(2021-10-13):
求matlab代码